肖特基二极管导通的时候 自己要消耗电流吗?

楼主(2011-09-06):
(无正文)

网友A:
导通有一个压降 损耗按压降计算

楼主:
你的意思是 假如通过电流是1A,导通压降是0.64V,损耗就是1+0.64=0.64w?

网友B:
re LZ:

二极管通常是串联入电路的,因此电流和被串电路一致,存在的是其上的压降。当然,电流乘压降还是要损耗能量的。若反偏,则才需要考虑向漏电流,但此电流还是贯穿于电路。

楼主:
哦 我知道了 谢谢

网友C:
损耗=导通电流*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