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PWM捕获!!!

楼主(2011-09-06):
STM32F207的芯片,资料上明明写着CCR1和CCR2捕获占空比和周期,而实际测量出来却分别是高电平和低电平时间,是资料有误还是参数设置有问题?求助

网友A:
你认为PWM是什么样的?PWM波的占空比和周期是什么? 有了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时间还不够吗?

楼主:
我知道可以通过高低电平的时间算出占空比和周期,但是资料上写的是CCR1和CCR2分别捕获的就是占空比和周期,而实际上却仅仅是高低电平的时间,应该是资料有误,想问下大家用PWM捕获时是不是都是用高低电平的时间来算的,还是说我哪里设置错了,导致定时器捕获的是高低电平的时间?

网友B:
很多时候我和你们一样是能人,把它搞定,搞定你又可以重用了,

网友C:
哈哈, 2楼不要这么生气嘛
3楼: PWM捕获时, 就是用高低电平的时间来算的: 你的设置没有错
周期 = 高电平的时间 + 低电平的时间
占空比 = 高电平的时间/周期  * 100%

这简直就是常识了嘛, 楼主

楼主:
哎,怎么讲不明白了,要算的话肯定能算出来啊,我的意思是数据手册资料上有错误,中文和英文的都一样!

网友A:
哈哈, 2楼不要这么生气嘛
3楼: PWM捕获时, 就是用高低电平的时间来算的: 你的设置没有错
周期 = 高电平的时间 + 低电平的时间
占空比 = 高电平的时间/周期  * 100%

这简直就是常识了嘛, 楼主 ...
引用 网友C:

我可没有生气呀,只是想了解LZ对于这样的常识理解多少,理解到什么程度,然后再看怎么回答。

网友D(2011-10-07):
LZ的意思是资料上说捕获得到的就是个直接的值 而不是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