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设置堆栈大小的问题

楼主(2011-09-06):
GCC和IAR分配堆栈的方式不同,IAR先分配堆栈空间,相当于定义一个全局数组为堆栈空间,堆栈初始为堆栈空间最高地址;GCC不用先分配堆栈,自动把RAM剩余空间作为堆栈空间,堆栈初始为RAM最高地址。
初学者很容易忽视这个问题,造成程序跑飞而找不到问题的症结,我在用IAR For MSP430的时候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因为MSP430的RAM比较大,IAR默认是80字节,足够一般程序使用。
但是使用IAR For SAM8的时候,有一个比较耗费堆栈的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出问题,由于要记录一个24小时的数组,而数组元素的值是在堆栈里改变的,所以,记录到一定时间以后,出现了堆栈不足的情况,初学者如果没有仿真器,是很难发现这个问题的,还好我用的仿真器在Debug的时候出现了堆栈不足的警告,我才意识到是这里问题。
IAR For SAM8默认堆栈是32字节,既然不够用,那么就要增大,但是设置到多少合适呢?
首先编译你的程序,看程序用了多少自己的RAM,

在看看芯片的Datasheet,看看芯片总共有多大的RAM,

好了现在你就知道剩余多少RAM了:208-142=66(Byte)
前面说过IAR的CSTACK,NEAR_HEAP和RSTACK是预先分配好的,占用存储空间是固定不变的,相当于定义了一个全局数组,GCC堆栈策略与IAR不同,堆栈大小不是预先分配好的,而是把SRAM里面剩余空间作为堆栈空间。
如果是GCC,那么编译器就会自动设置剩余的RAM为数据堆栈(和数据返回堆栈RSTACK,NEAR_HEAP等)。
在IAR里,STACK应该设置到多少呢?
在工程-》Options-》Linker-》List(不同的IAR版本会稍有不同),选择生成LIST文件,并包含stack选项

在./Debug/list目录下,得到.map(可能是.lst等其他格式)文件,用记事本打开,找到以下内容:

****************************************
* *
* CALL GRAPH *
* *
****************************************

->Sub-tree of type: Interrupt function tree that does not make
: indirect calls
CSTACK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0
01 int_T0_OV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00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C

......(省略N行)

01 main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3A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0
<-Sub-tree of type: Function tree
| Stack used : 0000003A

找到最大的Stack used,我的就是0000003A,58个字节,这就是用到的最大的堆栈空间,保守一点,我设置成64字节,没有超过剩余RAM,再重新编译,运行,仿真器没有堆栈不足警告,程序也能正常运行了。

这个我在网上看到的一篇**,这样设置堆栈大小正确吗?

网友A:
没有遇到过430堆栈溢出的情况,
这篇**告诉了我们怎么查找使用的RAM和使用的堆栈;
一般来说在程序设计时要对用到的RAM和堆栈做个估算,
如果比较紧张,那么就应该查一下它们的使用情况,
特别是如果这种情况下程序出现了问题,可以怀疑是堆栈的问题。

网友B:
这个还是依靠默认的靠谱

网友C:
看了半天也没看懂,还是帮楼主顶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这种方法是正确的,是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这样做可以的。
设计程序时考虑堆栈溢出是必须的。

网友D:
溢出是不是会造成安全性问题?类似于黑客经常利用的溢出漏洞?这个我不太懂,先小白下

网友E:
受益匪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