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一块电流表测量2个单独的直流电源输出的电流之和?

楼主(2011-09-06):
如题,有2只输出为DC5V的开关电源,分别接不同的负载,而我的手头上只有一只直流电流表,由于电流较大,通过直流分流器接直流显示表头,能否用一只直流显示表测两路直流输出电流之和?

网友A:
可以,但必须用一个直流分流器,接法有两种:

注意接地的方法,上面的电路上半部分不能接地,而下面的电路接地点也只有一个,要么在电源负,要么在负载负。

如果用两个分流器,那就麻烦一些,其中R3、R4是两个分流器,要把下端接到一起(因此其它地方不能共地),上端用两个电阻(R5、R8)也接到一起,阻值大约是10欧到100欧,然后接上电压表。这部分实际上是个平均电路,因此要乘2才能是求和,所以要把电压表的系数乘2(比如减少串联的电阻、改变刻度盘等)

楼主:
谢谢lymex!非常感谢!
3# lymex

楼主:
另外请教下lymex,只接一个直流分流器的方案中的图2中R6、R7都是电阻吗?那功耗可不小啊,我每个电源的输出是60A,如果不是电阻是不是代表的负载呢?还有就是分流器是如何接的?是不是在表头两侧?说实话没怎么看懂R6、R7的阻值作用,请高工指教

楼主:
请问2楼,您的方案是不是和3楼一样?
2# 宋业科

网友A:
R6、R7就是负载。同样,R1、R2,还有R9、R10,也都是负载。
R3和R4就是分流器,注意分流器都是4线的,如果用60A的分流器,内阻是1.5mR。

楼主:
好的,了解,但是说分流器是4线的,我用的目前是图片这种,哪来的四线呢?不就只是图片中的黑线和绿线吗?

7# lymex

网友A:
4线是合计4线,对应4颗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