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协议数据包出错问题

楼主(2011-09-06):
我用中断的方式接受PC的数据

数据包长度九个字节

发送上百次才有一次成功(发送正确数据时候)

发送多少次都不成功(错误数据)

avr中断方式接收有什么问题呢

我用一个静态数组接收数据,通过静态变量加1移位,把九个字节收进来,再用swicth判断,这样问题在哪呢   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A:
硬件、波特率、校验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那个问题   那些都对的

通过命令能接到正确数据   接到一百多字节的正确数据   不能是那些问题吧

网友B:
上程序呀,用的是多少的晶振

网友C:
十分怀疑LZ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