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以及众朋友,CDC 开发中的问题

楼主(2011-09-06):
CD, dc, ce, vi, ST
HOST 端的cdc,和cdc deviece通信
枚举完成后,host通过 bulkout 端点发送at命令,然后通过bulkin receive 接收数据,预期的10个字节的OK数据,第一次循环只能读到1个字节,然后要三次才能读完所有数据。
问题1:我的程序比较简单,是不是跑得太快了,在主循环中要加延时才行?
问题2:在没有向device端发送数据情况下,在循环中调用bulkin receive 程序在中断中就跑乱了。只有在先发送了数据的情况下,调用接收才正常。接收数据有条件吗?
香主以及哪位做过类似的,或者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请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问题3:bulk传输是异步的,是不是要等bulk senddata 结束后,才能去 bulk receive data,并且也要在循环中等到接收结束的标志才能再去进行别的操作?

楼主:
我是在循环中,调用 bulkreceivedata,接收定长64字节,看实际收到了多少字节数据,存放到buffer中处理。不知能不能不像device发送数据的情况下,能不能直接调用接收?
有做过类似的吗,给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