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切换可以这样做不?

楼主(2011-09-06):
请问电源切换可以这样做不?肖特基二极管电流选的有点大....

网友A:
这样是可以,但是你的电池不充电的吗?

楼主:
电池充电电路没有画出来,是从8.4V/4A的适配器通过充电管理芯片接到电池上面的。上个完整的图

网友B:
你的电池放电不保护的吗?

楼主:
电池里面有过放过冲保护电路的

网友C:
用MOS管吧,不要用二极管
二极管的话,光这压降的损耗就有0.64V *15A=9.6W了,散热也不好做。

楼主:
用mos怎么做,请指导下
我的电流一般在2a以内的,待机在1ma以内,这样用二极管可行的吧?

网友C:
2A电流的话功耗大概0.8W左右,如果不在乎功耗的话用二极管也无所谓,如果在乎的话可以考虑用MOS管切换电池供电回路。MOS管怎么做参考下面电路(USB改为BAT输入):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E5%85%85%E7%94%B5

楼主:
如果把usb改为电池,适配器接入的时候,适配器的电流不会通过mos管流向电池吗?

网友A:
这样画更直观,楼主只要更换mos管肖特基型号即可

网友C:
to 9楼
不会

网友D:
请教一下10L,MOS管导通后,MOS管2 3点导通,对电池会不会有反灌的影响,是不是需要加二极管保护一下呢?

网友C:
楼上
MOS管只会在没有外接电源或电池电压比外接电源高的时候导通,所以不会出现电流的反灌
这种切换电路一般都是外加电源电压比电池电压高
另外,10楼电路存在外接电源较高、使用低Vgs MOS及高温情况下MOS误导通的情况,所以R110最好减小或直接短路。

楼主:
楼上
MOS管只会在没有外接电源或电池电压比外接电源高的时候导通,所以不会出现电流的反灌
这种切换电路一般都是外加电源电压比电池电压高
另外,10楼电路存在外接电源较高、使用低Vgs MOS及高温情况下MOS误导通的情 ...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电路就和你说的电路一样了

楼主:
我发现10楼的图,如果vcc是8.4V的,电池那边也是6~8.4V的话,接上vcc的话,mos不会关断的。

网友C:
楼上
MOS会关断
因为Vgs电压还比较低,还不足以让MOS管导通

楼主:
楼上
MOS会关断
因为Vgs电压还比较低,还不足以让MOS管导通
引用 网友C:

mos的3脚如果电压是8.4V,而2脚的是8.4-0.6V=7.8V
3脚到2脚的电压差即(Vds=8.4-7.8=0.6V)会导致电池的电流流向2端,是不是这样?

网友E:
我们也是这么用的,可以有点不理解。

MOS截至的时候,VBAT不会通过内部产生的二极管继续放电么?

楼主:
对 楼上的 我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C:
楼上两位请看清楚MOS内部二极管的方向

楼主:
MOS内部二极管的方向是从3脚到2脚,其实这个图有一定的局限性,就是要求外部电源电压至少要大于电池的电压+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C:
问题时,实际应用中都会选取外部电源电压比电池的电压高些,没有人会在这种应用中选取外部电源电压比电池的电压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