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移植ucos的几条语句,看不懂啊

楼主(2011-09-06):
我这有一个完整的STM32F103程序,演示了UCOS II,看样子应该是官方版的。其中有个文件叫做OS_CPU_C.C,又有个函数用来初始化堆栈的:
OS_STK *OSTaskStkInit (void (*task)(void *p_arg), void *p_arg, OS_STK *ptos, INT16U opt)
{
    OS_STK *stk;
    (void)opt;                // 'opt' is not used, prevent warning
    stk       = ptos;        // Load stack pointer
    // Registers stacked as if auto-saved on exception
    *(stk)    = (INT32U)0x01000000L;  // xPSR
    *(--stk)  = (INT32U)task;         // Entry Point
    *(--stk)  = (INT32U)0xFFFFFFFEL;  // R14 (LR) (init value will cause fault if ever used)
    *(--stk)  = (INT32U)0x12121212L;   // R12
    *(--stk)  = (INT32U)0x03030303L;   // R3
    *(--stk)  = (INT32U)0x02020202L;   // R2
    *(--stk)  = (INT32U)0x01010101L;  // R1
    *(--stk)  = (INT32U)p_arg;         // R0 : argument
    // Remaining registers saved on process stack
    *(--stk)  = (INT32U)0x11111111L;      // R11
    *(--stk)  = (INT32U)0x10101010L;      // R10
    *(--stk)  = (INT32U)0x09090909L;      // R9
    *(--stk)  = (INT32U)0x08080808L;      // R8
    *(--stk)  = (INT32U)0x07070707L;      // R7
    *(--stk)  = (INT32U)0x06060606L;     // R6
    *(--stk)  = (INT32U)0x05050505L;     // R5
    *(--stk)  = (INT32U)0x04040404L;     // R4
    return (stk);
}

我的问题是:等号右边的数值是怎么回事?比如最后一条:
*(--stk)  = (INT32U)0x04040404L;     // R4
看样子应该保存R4吧?但R4的值为什么是0x04040404?求指教!

网友A:
没有实际意义,浪费代码空间。
---------------------
*(--stk)  = (INT32U)0x11111111L;      // R11
*(--stk)  = (INT32U)0x10101010L;      // R10
*(--stk)  = (INT32U)0x09090909L;      // R9
*(--stk)  = (INT32U)0x08080808L;      // R8
*(--stk)  = (INT32U)0x07070707L;      // R7
*(--stk)  = (INT32U)0x06060606L;     // R6
*(--stk)  = (INT32U)0x05050505L;     // R5
*(--stk)  = (INT32U)0x04040404L;     // R4
直接改为:
  1. stk -= 8;   // space for R4-R11
就清净了。

楼主:
这么简单? 惊奇! 高人啊!

网友B:
我觉得,1L代码给以特殊的赋值,主要是为了调试方便,特别是出现问题时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A:
这些任务栈初始化的过程,都是很成熟而稳定的,不存在什么调试的必要;而且这些所谓的特殊数据在用户任务运行时,基本上都被改写掉了,因此,即使用户任务代码有了bug,这些特殊数据也完全起不到任何帮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