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某处多一个if语句便运行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2011-09-06):
always @(pulse_in)
begin
if(pulse_in==0) pulse_out=0;

if(pulse_in==1)
begin
  now_main <= now_main+1;
    pulse_out<=1;
end
end

always @(pulse_in)
begin
if(pulse_in==0) pulse_out=0;

if(pulse_in==1)
begin
  now_main <= now_main+1;
if(now_main>(now_sec*2))
begin
    pulse_out<=1;
    now_sec<= now_sec+1;
end
end
end

第一个运行正常
第二个写法就运行的不对
这是咋回事呀 ?

楼主:
两段代码仿真结果分别如下

网友A:
感觉没有else容易产生锁存器

网友B:
程序蛮混乱的,
给 LZ 几个个编码建议
1 组合逻辑用阻塞赋值    用always@(*)
2 时序逻辑用非阻塞赋值 用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3 一个always块 只对一个信号进行赋值
然后LZ可以重新写一下

网友C:
LZ好强呀.组合逻辑里面,用自加操作....LZ加法器都跑晕了.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在使用if语句的时候,要补全else,否则,编译器会综合出latch而不是DFF。

楼主:
多谢 utopiaworld
3 一个always块 只对一个信号进行赋值
按照这条改了之后就可以了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