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I2C信号跨板连接问题

楼主(2011-09-06):
现在正在做一个LED显示屏的控制器。控制器是做在LED显示屏的内部,用FPGA做的主控制芯片。在显示屏外部要加一个小板,小板上放一个亮度传感器,这个传感器用的INTERSIL的一款传感器芯片。这个传感器芯片用的I2C信号跟FPGA连,但是属于跨板连接了,中间大概有半米多的距离。请问需要加中继或者隔离之类的么,还是直接连就行:L

网友A:
半米多,这么长的距离估计会出问题,用一块单片机采集数据,然后通过串口把数据转发给FPGA吧

网友B:
大概有半米多的距离, I2C 基本上不会稳定了。
本人以前做过这类设计. 上拉电阻加到很小, i2c 的频率降到 10多K, 还是不太稳定.
幸亏是数码显示板, 偶然有错不会有严重后果. 用快速刷新+数据校验才勉强凑合下来.
楼主可否考虑换个协议吧, 比如 485 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