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电源给一个模拟电路供电

楼主(2011-09-06):
比如12v和15v 供给某一电路

在此电路中12和15v的地有一处是连接的。

问:12v输出端的地和15v输出端的地用连接起来吗?

若在12v和15v输出端 把地 连接起来, 后面电路中又有连起来的地方,这样允许吗?
好象地线出了个圈, 这算环流吗?

网友A:
没看见电路有点不好回答。单端电路的话不共地等于没连,除非你是差分连接。地线出了个圈应该算环流。

网友B:
re LZ:

如果两电源是共地的,则最好是在板的电源入口处将两电源地连接起来。

楼主:
我的这个电源一个是大电流 一个是小电流
在板的电源入口处将两电源地连接起来可以吗?

楼主:
左厕虚线处 是将2个地连接起来。
方框是我电路区域,方框外面是电源扳子。
方框内黑点是我2个地共地的地方。
这样连接地的方式可以吗

网友C:
那点可做电源地(PGND),后面如果还有其他电路如模拟(AGND)、数字(DGND)的话可分别与PGND用磁珠相连.模拟和数字地不要连接在一块。

网友B:
to 5L:

电路板的电源接口只需三个节点(当然地线和大电流节点可以采用多触点并联引出,这要看具体的插头),板内地线再分叉到两个不同供电部分。外面的电源模块可以将其各自的地线合并,如此15V、12V和地三根线接入板的插头上。注意电流大的引线的宽度和粗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同意6楼的说法,你的电路中若两个电源只有那一个电路共地的话,你可以把你现在两个共地的地方都断开,然后通过一个电感在电路板上把两个地连接起来,一是起到隔离作用,而是也满足共地要求。

网友E:
不是同向绕组出来的不能加

网友F:
电路中若两个电源单点共地,可以把两个共地的地方都通过一个磁珠在电路板上把两个地连接起来,既起到隔离作用,也满足共地条件。

网友G:
我觉得地线环流不是什么大问题,加磁珠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