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怎么减小编译出来的代码体积

楼主(2011-09-06):
编译出来的好臃肿.一个空main就花掉几百字节了
我只知道函数自己写,包括不用库,还有其他方法没有?
例如去掉调试信息?例如干掉assert_param?这些都怎么操作?能减小体积吗?
还有一个相关问题:即便是调用官方库的一个简单过程,官方库源代码如下
uint8_t FLASH_ReadByte(uint32_t Address)
{
     /* Check parameter */
  assert_param(IS_FLASH_ADDRESS_OK(Address));

     /* Read byte */
     return(*(PointerAttr uint8_t *) (uint16_t)Address);

}
就这么简单的东西,空间就增加好几百.内存占用也增加几十字节.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编译出来的好臃肿.一个空main就花掉几百字节了
我只知道函数自己写,包括不用库,还有其他方法没有?
例如去掉调试信息?例如干掉assert_param?这些都怎么操作?能减小体积吗?
还有一个相关问题:即便是调用官方库的一个简 ...
引用 楼主:

去掉调试信息(例如干掉assert_param),这应该很方便,通常只要把1个define去掉就可以了:注释掉 USE_FULL_ASSERT之类的。

网友B:
是否因为编译时用的是debug模式?debug模式会额外的包含一些调试用的代码。release模式则会精简很多。

网友C:
去掉调试信息

网友D:
如果用库的话,优化时不要把没有调用的函数也给编译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