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信号跨板连应该注意什么啊

楼主(2011-09-06):
分主板和从板,之间用半米长的线连起来。直接就是I2C的那俩信号。请问需要加中继,BUFFER或者隔离之类的么:'(

网友A:
我觉的需要看应用是否共地,是否需要带电插拔。如果不共地就需要隔离电路设计,如果需要热插拔,就可能需要加i2c buffer

网友B:
半米还不算长,如果现场干扰不是很强烈用电阻率较低的线材即可,注意去耦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