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又纠结了。。。求大神!!!

楼主(2011-09-06):
LESSON4_3.C(58): warning C206: 'dispaly':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LESSON4_3.C(58): error C267: 'dispaly':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3.利用动态扫描和定时器1在数码管上显示出从765432开始以1/10秒的速度往下递减直至765398
并保持显示此数,与此同时利用定时器T0以500MS速度进行流水灯从上至下移动,
当数码管上数减到停止时,实验板上流水灯也停止然后全部开始闪烁,
3秒后(用T0定时)流水灯全部关闭、数码管上显示出“HELLO”。到此保持住。**/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1ms延时程序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a)    // 1ms延时程序
{
    unsigned int i;
    while(a--)
    {
        for(i = 0; i < 100; i++);//STC单片机在外部晶振为12MHz时i值上限为600
    }                               //AT89C51单片机在外部晶振为11.0592Hz为86
}
/*******************************************************************
共阳数码管
********************************************************************/
uchar code table[]={0xc0, 0xf9, 0xa4, 0xb0,0x99,     //01234
0x92, 0x82,0xf8,0x80,0x90,                 //56789
0xa0, 0x83, 0xa7, 0xa1, 0x84,                //字母a-e    10-15
0x8e, 0xbf, 0x7f,                           //F,符号(-),小数点        16-18
0x89, 0xc7, 0xc0};                            //19-21

/********************************************************************/

uchar t0, t1, flag1, flag2;
uchar shu, ge, shi,bai;
uchar temp;
void display(char a, char b, char c, char d, char e, char f);

void main()
{
    shu=432;
    P0=0xfe;
    temp=P0;
    TMOD=0x11;                        //定时器1,0开方式1
    TR1=1;
    TR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
    ET1=1;

    while(1)
    {
        if(shu==398)
        flag1=1;
        if(!flag2)
            dispaly(7,6,5,bai,shi,ge);
        else
            display(16,19,15, 20, 20,2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if(!flag1)
    {
        if(t0==10)
        {
            t0=0;

            temp=_crol_(temp,1);
            P0=temp;
        }
    }
    else
    {
        P0=0xff;
        if(t0%4==0)
        {
            P0=~P0;
        }
        if(t0==60)
        {
            P0=0xff;
            flag2=1;
            TR0=0;                    //关闭定时器0
            TR1=0;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1++;
    shu--;
    bai=shu % 100;
    shi=(shu/100)%10;
    ge=shu%10;

}

//数码管显示
void display(char a, char b, char c, char d, char e, char f)
{
    P2=0xfe;
    P0=table[a];
    delay(3);
    P0=0xff;
    P2=0xfd;
    P0=table[b];
    delay(3);
    P0=0xff;
    P2=0xfb;
    P0=table[c];
    delay(3);
    P0=0xff;
    P2=0xf7;
    P0=table[d];
    delay(3);
    P0=0xff;
    P2=0xef;
    P0=table[e];
    delay(3);
    P0=0xff;
    P2=0xdf;
    P0=table[f];
    delay(3);
    P0=0xff;
}

网友A:
提示信息已经写的很清楚了,display没有声明。

网友B:
if(!flag2)
            dispaly(7,6,5,bai,shi,ge);       // 单词拼写错误 应为:display
        else
            display(16,19,15, 20, 20,21);

网友C:
dispaly(7,6,5,bai,shi,ge);
display写错了。

楼主:
额。。。无语了,看了好几遍没看出来

网友B:
在这里也给一些一有问题未经琢磨就马上纠结并请大神的菜鸟一个建议:
1. 遇到问题,要先琢磨,经历解决问题的艰苦,一般的问题都会在这阶段解决,不必要请大神。
2. 实在是解决不了了,才请大神,自己经历了整个思考过程,第一更容易理解别人的回复,第二更加深对问题的印象,避免复犯。

网友A:
晕了,display的声明不要放中间,放到前面去。
最后放到头文件里去。

楼主:
受教了呀。。。。

楼主:
这个程序的问题真是一大堆呀。。。菜鸟要更加努力才行

网友D:
还是应该认真。。。

网友E:
这不是郭天祥的例子吗?

网友F:
偶也菜鸟,也是在看郭天祥的。。。

网友G:
我也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