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集电极静态电位不等也可以是差分放大电路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06):
re LZ:

这里“对称”是指输入(差分输入),输出则不对称。这是个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电路。由于BJT的输出(电流源)致输入的反向作用可以忽略,所以其输出的不对称性对输入之影响同样可以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我说的是静态啊,不是想说双端输入单端输出的事,我是想问,既然T2上方有一个Rc2,为什么T1上方却没有一个Rc1的等值电阻与之对称?我见书上讲长尾式、恒流源式和四种接法的时候都是两个Rc相互对称的

网友A:
to 3L:

“长尾”(恒流源)是在T1和T2的发射极下面,保证T1和T2的发射极电流之和基本相等。由于BJT的输出基本是个电流源(由Ib确定),所以在集电极上串电阻与否基本不影响其集电极电流Ic.。如果需要电压差分输出的话,T1和T2的集电极电阻必须有;而如果只需单端输出的话,则只要单个电阻即可。虽然T1和T2的集电极电位不对称(或非差分),但对“输入端”的对称性无影响。

网友B(2012-01-11):
这个如果要求单端输出时的差模电压增益和共模电压增益怎么求啊

网友C:
Rc2的存在是为了放大倍数,这个电路图,估计只是个概念电路,没实用性

网友D(2013-02-01):
在哪见过这个电路 哪本书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