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模拟7805 7905出现的问题,输出不准?

楼主(2011-09-06):
用multisim10搭建了一个±12V直流输入,通过7805 和7905输出±5V的电路。仿真图如下

现在的问题是,我这个电路是否有问题,因为-5v的输出不稳,仿真的结果竟然是-5.65v,频率是22.3kHz,这样大的纹波是否不正常?

楼主:
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多谢多谢

网友A:
仿真经常出现错误,作不得准。
你是用电池供电,三端稳压器输入没有纹波,输出何来纹波?
实际搭个电路,至少示波器看看输入输出。

楼主:
仿真经常出现错误,作不得准。
你是用电池供电,三端稳压器输入没有纹波,输出何来纹波?
实际搭个电路,至少示波器看看输入输出。
引用 网友A:

多谢,刚才花了1个多小时用实验板做了一个这个电路,示波器看看貌似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