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的选项字节位于EEPROM哪个位置?

楼主(2011-09-06):
STM8S的选项字节位于EEPROM哪个位置?是EEPROM的最后一页吗?

网友A:
不同型号的STM8S,选项字节的位置不大一样

楼主:
我看规格书那边选项字节处于最底下,还以为是在最后一页呢。那如果我直到选项字节的位置那我字节对EEPROM进行写这样可以配置选项字节吧

网友B:
选项字节不在EEPROM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