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调理电路问题

楼主(2011-09-06):
请问各位高手,正弦波调理电路中遇到下面问题一般处理办法:
1、信号波形在信号放大器入口或出口处,波形中心位置不在0点,后慢慢恢复到0点;
2、信号0点处于0基准线以上;
3、信号0点处于0基准线以下;
4、信号经过一个信号放大器后顶部失真;
5、信号经过一个信号放大器后底部失真;

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信号放大器是什么放大器??

三极管做的吧 !

如果是三极管做的:
1:如果电路没加处理,0点飘掉那就对了!
2:顶部失真是截止失真,查静态工作点
3:底部失真是饱和失真,提高输入阻抗

纯粹瞎说,请大虾详解

网友B:
我认为是静态工作点的问题

楼主:
用的是OP27片子,我将输出之间反馈到输入了,以前用的是+/-12V供电没问题,现在用+/-5V出现了消顶。我记得0点飘需要加上或下拉电阻,具体有没有什么依据啊?

网友C:
注意运放的输入输出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