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并联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06):
3张图分别为3种方案的MOS并联驱动,最后选择用推挽的驱动,在测试中用信号发生器作为PWM输入,经过驱动后的输出波形基本正常,但是家道MOS并联板子上并带载后发现发热很严重,几十安的电流就会很热,一直找不到原因 请问是为什么呢?最后的图是并联的原理图,我们现在把22NF的电容挑掉,因为他的存在很影响输出波形,去掉后波形就会好得多,请问现在原理图上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引起发热吗
最后两张图分别为去掉22NF电容前和去掉后的波形,明显的不一样

网友A:
叙述相当混乱。

“最后选择用推挽的驱动”
第二幅图还是第三幅图?两幅都是推挽驱动。

第四幅图,我没有查到IRF4115资料,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管子并联。电源电压是多少?负载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没叙述清楚。我现在用的是2110驱动的这个推挽电路。MOS管现在用的075N15N,英飞凌的,电源用72V的,这么多并联我们是想过一个大电流,这几个并联下来让他均流,可以过一个比较大的电流,负载现在是自己搭建的热得快并联起来烧水,成的话是要用在电机上的,不知道在电路图驱动以及并联上有什么毛病没有,并联的原理图上不知道这个22NF的电容有作用没有,还有那个220K,作用都是什么?请教了~

网友A:
没查到IRF4115资料,也没查到075N15N资料,不知道该管允许多大电流,更不知道楼主需要这个电路输出多大电流。
两桥臂(好像是半桥电路)各用七支管子并联,安装上就够麻烦,很难处理。

“我现在用的是2110驱动的这个推挽电路”
我就没看见2110。

“并联的原理图上不知道这个22NF的电容有作用没有,还有那个220K”
好像22nF电容一共有14个。

“不知道在电路图驱动以及并联上有什么毛病没有”
我看不出你的驱动电路与并联电路有什么关系。

像这样,真没办法说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07N15N允许过的最大电流时100A最大电压150V,2110的驱动就是有光耦推挽的下一张图,这个22NF的电容我们做实验分析出来这个电容是消掉关断瞬间的尖峰的,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去掉的话尖峰会比较大,按照原理上来说我把并联的原理图上的47K减小点是不是会减小关断时间,从而不会发热太严重?表达能力不强,不好意思

网友B:
楼主是要驱动电机,看电路应该是直流电机。
关断尖峰不能用电容消除,要用续流电路。
还是用现成的驱动芯片比较好,否则驱动电压不足或者上下两管同时导通就烧了。
可以考虑irf的驱动IC,IR2xxx系列

自己设计MOSFET驱动器,要考虑问题挺多,价格不一定便宜

网友C:
第十届电源技术研讨会(重庆站)上有个人问过这个问题,难道是一个人?:loveliness:

网友A:
6楼:
讨论还真是比较困难。
回到最初的问题:发热。
发热过甚,可能的原因相当多,无论哪个处理不当都会发热太厉害。
你的电路,驱动信号好像没有死区。这将导致“共同导通”,造成发热过甚。但你始终不说工作频率(从波形图中看可能是10kHz,但不能肯定),也不说电源电压,更不说负载电流。所以,不好判断“共同导通”造成的发热倒底有多大。

讨论电路,别用“那个22nF电容”、“那个47k电阻”这样的叙述方式,用“C4这个电容”、“R18~R29这些电阻”这样的方式,才不会造成混淆。
汉语中没有单数和复数之分,但“这个”指一个对象,“这些”指多个对象。无论如何不能用“这个”指电路中多个元件。

我在5楼已经说过“我看不出你的驱动电路与并联电路有什么关系”,无法判断你的并联14支管子驱动是否足够。驱动不足也是会使管子发热过甚的。
由于没有看到你的驱动电路,无法判断各管门极到源极的47k电阻(R18~R24,R43~R49)减小一些对关断时间有多大影响。
各管漏极到源极的22nF电容(C4~C10,C26~C32)肯定没有什么好作用,根本不应该在此放上个电容,更不应该数值这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第一次发帖,那个不是我问的,麻烦给个链接呗,过去看看怎么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频率是10KHZ,电源电压标注是用72V,过电流在300A左右,我们现在的负载是用热得快搭建的,负载电阻是确定的,所以我们要得到一个大电流我们暂时先升压来提高电流,我现在用了3个管子并联使用,发热已经很严重,一分钟就上到80度了,散热上我已经是把3个管子固定在大的散热片上了,中间没有加铜条,但是散热应该可以看,到了80度我开始加风扇,这个时候我们试的电流时60A,温度到73度的时候基本稳定不在升了,C4的电容还是有些作用的,不加的时候有个尖峰比较高,加上去会好一点,但是电流大了以后尖峰也开始大,R43的47K电阻可能会影响关断时间,我现在下调到10K,现在的发热这么严重我怀疑是不是驱动能力不够造成的,我再传个我现在用的驱动,不用316,现在用的2110,用的下桥,直接在输入端送10K频率,占空比50%的PWM,经过2110推挽后送给MOS门级的PWM幅值大概在14V左右,

网友D:
栅极负载很重,最好是自己实测下栅极电容,然后模拟、计算一下。
可以对比看下带不带栅极负载时的波形变化、调整参数的影响,在具体分析。

另外,多管并联死区是一定要留够的。

发热是指输出功率管发热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直接把栅极的电容拿掉了,没用栅极的电容,发热时MOS管发热了,栅极带不带负载的 波形是有点小波动,但是变化的不是很明显,会有1US的一个延迟,我要得到300A的电流,用7个管子并联使用,一个的电流就是100A,这样应该足够用了,但是现在的发热就是很严重,我又实测了下单个管子,电流到50A的时候就烧掉了,是不是在实际情况下根本就达不到datasheet上说的电流值,这个50A才是准确的,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小的电流就烧掉了,才达到规格的一半,而且一个管子的时候上到40A的电流的时候就已经很热了,在45度了,还在往上升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死区我们暂时还没做到这步,我们现在只用了下桥臂来做实验

网友A:
“我们现在只用了下桥臂来做实验”
实在是晕!

网友B:
可以把问题分成几步来解决:
第一步:先做好必要的保护,因为热得快有电感,一定要加续流二极管,具体是反并在负载上,位置越靠近mosfet越好。没有续流不安全,可能击穿mosfet或者发热。

第二步:区分发热的原因,是导通损耗还是开关损耗。
1、不用PWM。加直流电平:LIN=1,HIN=0,SD=0
      如果发热就是导通损耗,Ron=7.5mohm,50A电流导通损耗=18.75W,散热片不够大或者没装好,本身就很热。这需要风冷或改进散热片。
2、如果不是导通损耗,就一定是开关损耗。
   为了mosfet安全,在70V供电回路串电阻,限制电流到1A以下,用pwm信号驱动,看mosfet的D、S之间波形,如果是上升下降都很快,近似矩形波就没有问题。D、S波形不对再查G、S之间波形也应当是规范的矩形波。
   记得加上续流回路。
   D、S之间不能加电容。
   几个mosfet的G不要直接并联在一起,直接并联容易形成振荡,加电阻隔开。

   可以用厂家推荐的驱动电路,LO通过电阻直接驱动MOSFET没有问题,因为IR2110驱动电流2A,足够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S的G级并没有直接并在一起,加了一个10欧的电阻,波形上DS之间上升沿的时候会有一个尖峰,大概是正常峰值的2倍,时间大概在2US左右,然后回到平衡,想了一下办法去掉这个尖峰,但是效果都不明显,也就不理他了,但是上电后加大电流的时候热量上的很快,发热比较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现在实验的只用这种情况下作的实验,表达能力不好,不好意思

网友E:
这个好像在MP的群里讨论过的,还没搞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新做的,不知道在哪里讨论过,麻烦给个网址好吗?谢谢

网友E:
是qq群,刚刚看了下,跟你这个不一样,人家那个是555做脉冲发生器的。分立驱动的。

网友E:
多管并联提高驱动能力是可行的,但需要根据实物来调试,无法纸上谈兵来解决。

网友B:
MOS的G级并没有直接并在一起,加了一个10欧的电阻,波形上DS之间上升沿的时候会有一个尖峰,大概是正常峰值的2倍,时间大概在2US左右,然后回到平衡,想了一下办法去掉这个尖峰,但是效果都不明显,也就不理他了,但 ...
引用 楼主:

请先去掉尖峰,加续流二极管试一试。
尖峰很有可能是负载电感引起的。

楼主(2011-10-17):
回复 网友B:
这个尖峰确实是由于感性负载引起的,但是我在加了一个续流二极管或者加RCD吸收电路都不管用,尖峰依然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E:
限制考虑驱动可能是不是推挽的三极管的工作频率不够,想找个频率高一点的试试

网友F:
我谈一下我的看法:我以前有做过多管并联的D类放大器,限流是一个很大的难点!要是做不好限流单管发热严重,要是MOSFET利用率太高烧毁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G(2012-12-18):
我现在做的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没找出原因,纯阻性负载会好些,容性负载热得很历害,而且管子发热不均,一个71度一个才47度!

网友H(2013-12-13):
管子总功耗真不小!!近百瓦,有没有其他方式 替换一下

网友I:
先不要并联输出,对单管的带载能力进行彻底认定,假如,总电流需要300A,准备并6只管子来增加输出能力,也就是单只需要平均承担50A,考虑设计余量,单只要能有80A的导通输出能力,这是关键的第一步,有了这个第一步,下面的实现就心里有底了,所以,你先摸底,把确切的单管数据提供出来,波形,发热量,功耗等这些,接下来,再进行第二部。。。,最后就有希望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