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拔掉程序无法运行

楼主(2011-09-06):
我用LM3S9B92,可以用jlink调试,但是当我把jlink拔掉再复位时程序就无法运行了。感觉好像是芯片没复位上。我是直接拔的jlink和板子的接口不是usb口。这是为什么呢?程序绝对没问题,因为在另一块板子上可以运行。

网友A:
拔掉Jlink是拔掉JLink的电源还是JTAG口。要把JTAG接口也拔掉可就行了

网友B:
在另一个板子上可以用,那这两个板子一样吗?
检查一下板子的复位引脚电平

网友C:
是如何復位的 重新上電?

楼主:
重新上电和手动复位都有都没用,晶振没有启振。两个板子是一样的。

网友B:
您的复位引脚怎么接的?

楼主:
加不了图片没发传啊!!!

网友B:
高级回复里,可以上传图片。

网友D:
两个板的电源供电一样吗? 用jlink 给板子供电吗? 拔掉jlink 会影响板上的电源供电能力。

楼主:
我现在还不知道原因,不过我换了C5版本的芯片就没这个问题了,感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E:
C5版本的芯片没这个问题啊。。。

网友F:
您的复位引脚怎么接的?还有就是电源部分!

网友G:
:)高手云集呀!

网友H(2013-07-29):
你用的iar么?

网友H:
以前移植了gui也是这样,但是换了编译环境就不错了。

网友I(2015-09-06):
一楼 正解。。

网友J:
不过我换了C5版本的芯片就没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是芯片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