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如何计算?

楼主(2011-09-06):
请教一下大家:

这个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多少,如何计算?
它是属于哪一种结构的呢?谢谢。

网友A:
错误的电路。

网友B:
那里很明显的开出来是错误的啊

网友C:
那里很明显的开出来是错误的啊

对啊!!!

一定要都布假啊

3楼已经解释了

www.forever-cet.com www.hejqp.com www.qpmaoer.com www.maoerjb.com

楼主:
那请问正确的电路要怎麽做?

网友D:
你这是多重反馈低通滤波器,
C2接错了。
正确的接法如下图
设输入电压为vi,输出电压为vo
用节点电压法,得到两个方程。
(vin-v1)/r1+(vo-v1)/r2+(0-v1)/r3+(0-v1)*c1jw=0
(v1-0)/r3+(vo-0)*c2jw=0;
系数矩阵
a=[-1/r1-1/r2-1/r3-c1*j*w 1/r2;1/r3 c2*j*w]
值向量
b=[-vin/r1;0];
[v1,vo]=inv(a)*b;
vo=1/(-j*c2*w*r3*r2-j*c2*w*r1*r3-j*c2*w*r1*r2+c2*w^2*c1*r1*r3*r2-r1)*r2*vin;
h(jw)=vo/vin=-1/(r1*r3*c1*c2)/(j/r1/c1*w+j/r2/c1*w+j/r3/c1*w-w^2+1/r3/r2/c1/c2)
将电阻电容值代入可以求出h(jw)的极点.

网友E:
楼上数学好强.

网友F:
应该是个1阶低通,但6楼实在强。估计是专业搞滤波的

网友G:
呵呵,是错误的电路

网友G:
上面是二阶低通

网友G:
这个是带通.楼主有可能是带通设计错误

楼主:
多谢六楼指正,我查了一下原电路,真的是 C2 接错了,电路补正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