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有效的实现入水检测?

楼主(2011-09-06):
这个是我简单设计的一个图,可能会不太稳定,不知道各位高手前辈有何妙招?在此不胜感谢。

楼主:
希望前辈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对差分信号进行放大?

网友B:
水阻不能用直流电测量,会电解,腐蚀电极,长期稳定性不好。

网友C:
老的设计都是直流。

网友D:
这种方式做实验可以,做产品有苦难。

网友E:
水阻是很大的,即使做试验,这个电路中的阻值参数也要重新调整

网友F:
此法行不通。

网友G:
用单轴陀螺仪

楼主:
3# hjs1618 不是,是通过比较输出高低电平,找不到比较器,就随便拿来一个运放。

楼主:
4# DianGongN 我不是经常使用,就是用在河水里,作为一个仪器的下水检测,

楼主:
6# int3 不知道高人有何建议,请详细说下。

楼主:
8# yewuyi 河水的一般水阻大概在20K到200K变化,这个电阻是保险起见。

楼主:
9# 高勇 有何高见,

楼主:
这个是要做产品的,各位高手多多给给意见。

网友H:
用 2只热敏电阻:  加上电流让它发热, 一个在空气中 一个在水/空气中

楼主:
17# dengm 我这个产品设计要求是全部浸在水里,没有在水面上的。

网友B:
如果只是工程应用,不是大批量生产,买现成的浮球液位开关最好,水位转成了开关量,后续处理方便,总成本最低。
选质量好一点,介质与电气隔离的。

网友I:
第一次听到水阻这个词

网友J:
我在用的。

看你要不要再加个缓冲再接入MCU

楼主:
19# DianGongN 没有更好的电路可参考吗?浮球液位成本太高了

网友B:
呵呵,误解了。
楼主真的要做产品。那就要把所有的情况都公开了才有最好的方案。
比如说连接电缆的长度,输出信号的要求等等。

网友K:
速度接近开关。超便宜还好用

楼主:
21# dengm 不是啊,装在罐子里,接出2根线来

楼主:
22# zjp816923 这个是怎么连接的?1脚接单片机I/O口吗?WATER接到水里吗?

楼主:
24# DianGongN 电缆只有10CM,输出高电平就行,大概要有3V以上,因为是用单片机接收信号,

楼主:
25# lb0577 额,我要的只是一个稳定的仪器入水检测电路,

网友B:
用比较器做一个方波发生器,水体电阻R4为负反馈电阻,就是定时电阻。
R4上面是交流电,直流分量就是比较器偏置电流25nA,电解作用很弱。改用TLC393,偏置电流5pA。
方波周期T=1.38 * R4 * C1
R4=20K T=1.3mS
R4=200K T=13mS
R4>2M T>130mS
cpu判断方波周期即可。
如果程序已经编好只能检测电平,可以利用LM393剩下的一个比较器,将周期信号以130mS为界转换成电平信号。

网友L:
楼上的方法不错,也可以用单片机的2个I0口来检测,注意要交替输出,变化检测端子,防止电解

网友B:
电极结构如下图,绝缘套管尽量长一点,保证电极一旦离开水体,电阻立即>2M。
如果没有绝缘套管,出水后电极之间的残留水电阻较小,等水干时间很长。

网友M:
应用环境是怎么样了的? 放在地面上? 比环境检测? 漏水、透水、渗水、报警

还是放在窗口~~~~~打雷下雨关窗收衣服了~~~~

楼主:
30# DianGongN 这个方法确实不错,但是我的产品是直流供电,没有交流电啊。电压最大只有12V。产品是用在河水里的。

楼主:
33# jrcsh 用在江河里的。

楼主:
31# xiaoaihua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不太理解。

网友B:
楼主需要加强基本功哦!可能图没有看懂。30楼的电路哪里用了交流电源?
Vcc用单片机的电源电压3.3V即可。

31楼方法很好,但是你要给出cpu型号,查看端口的输入/输出电特性才能设计,并且需要编写程序。

楼主:
37# DianGongN  哦,不好意思,没看清电路,我还以为那个电容还要接输入信号,单片机是宏晶公司的STC89C58。

楼主:
32# DianGongN 你的意思是通过检查方波的周期来查看是否下水是吧?

网友B:
LS,请查看 电压比较器作方波发生器电路 就清楚了。
电容当然是在电路板上,有何疑问?

网友B:
px.x要设置成open drain方式。
设计用到的datasheet如下:

网友B:
抱歉,41楼有问题。
请看42楼的ITL=600uA

网友B:
43楼说明如下:
为了满足Itl=600uA时,有水时低电平,R3<0.8V/600uA,取1K。
这就要求水中电极加长加粗,电极间距离变小。LZ需要测试一下保证常温下约100欧姆。

这个电路程序简单,将Px.x设置成为open drain。判断px.x电平,低电平为入水。

网友M:
用在江河理也就是水位检测。。。。。。   浮子开关............

要考虑环境污染的后果

楼主:
40# DianGongN  我的问题是怎么检测到下水信号,如果下水后,是个什么信号?

网友B:
40# DianGongN  我的问题是怎么检测到下水信号,如果下水后,是个什么信号?
引用 网友N:

下水后单片机收到低电平。
没下水单片机收到高电平。
R3是检测元件,就是水体电阻。

网友O:
有这么麻烦吗?实质上就是一个电阻变化检测。
电路中有单片机的话,模拟一个交变电压/电流来驱动探头,没接触水前探头两极间电阻很大,接触水后电阻变小。交变信号用于减小极化效应(电解)对探头的腐蚀。

楼主:
47# DianGongN 明白了,谢谢啦!

楼主:
也多些各位的帮助,不胜感谢。

网友P:
学习了。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有水阻。

网友Q:
用单轴陀螺仪
引用 网友G:

测量水,为什么用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