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串接的阻容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09-06):
这个不明白有什么作用,高手指教呀!

网友A:
该腿延时一会到5V。

网友B:
为什么不是延时一会到0V

楼主:
我想这个是不是那个软启动电路,开关电源上面会用到的,(这是个模块的输入引脚)这个模块内部有一个内置充电管理,DC-DC电压调整器 ,
开关电源其起动电路就串连电容,在通电瞬间电容短时间充电,就凭这一点电流就完成了电路的起动,起动以后,起动电路就不再起作用。
由于电路中电容的存在,突然加上电压会产生很大的暂态电流,因此一般在接通电源时先串联一定的电阻,延时后再短路这个电阻,这个过程就限制了暂态电流,称为软启动。

楼主:
我上面的分析好像也不对,哪有高手指点一下呀!

楼主:
请问2楼是什么意见呢?

楼主:
问了厂家,这就是个内部的上电复位电路的外接部分,应该是高电平复位,呵呵,晕吧!

网友C:
9# panruiyun1 我觉得你4楼的解释更合理,你看管脚是VDD_CHG而不是RST。

厂家有的销售不懂尽瞎解释,反正他们不负责任。

网友D:
我认为是复位电路,清零

网友C:
复位电路为什么连接的是VDD_CHG,而不是RESET呢

网友E:
VDD_CHG :  VDD 变化时,  告诉ic

网友F:
用的什麽芯片呀,樓主怎麼不說

楼主:
这是一个蓝牙模块BC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