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M模式,CCM模式指的是什么意思?求具体解释

楼主(2011-09-06):
DCM模式,CCM模式指的是什么意思?求具体解释。谢谢!

网友A:
CCM 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连续导通模式
DCM Dis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非连续导通模式

可以简单理解为buck结构中电感是否一直有电流

网友B:
CCM 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连续导通模式
DCM Dis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非连续导通模式

可以简单理解为buck结构中电感是否一直有电流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Buck就没有??

网友C(2012-02-11):
DCM CCM这些工作模式并不是只有BUCK才有,其他如BOOST也存在的。建议找下王志强的书《开关电源设计》看下。

网友D:
:@ 1# 715811007

网友E:
找本英文书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