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ise软件的DCM输入时钟频率有要求吗

楼主(2011-09-06):
ise软件的DCM输入时钟频率有要求吗?我输入一个100M的外部时钟想把它变成125M,使用DCM的CLKFX,但是配置时出现对话框。这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你选的是3E芯片,所以输入时钟只能在5M-95M之间.

网友B:
嗯,有要求
否则的话,随便设,肯定会出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说输入只能在5M与90M之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