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2011-09-06):
在一个电感、肖特基二极管、LED串联的电路里,(电感和肖特基二极管之间接了一个开关管控制) 当switch长时间处于打开状态时,怎么消除这条电路的电流,我用的电源是两节5号电池。LED 会微亮,用低直流电阻电感可以吗?

网友A:
负载是LED吗?

网友B:
肖特基换成switch

楼主:
负载是功率为3W LED灯

楼主:
肖特基换成switch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后switch也得和前面的switch 反向 因为我还得让前面的switch工作在断开和导通的交替状态。

网友C:
这图只是个升压DCDC的原理示意图,LZ不会想照图做个电路吧?
你怎么让switch continuously opens and closes?

网友D:
这个电路有一个缺点,当升压电路不工作的时候,输出电压不是0,是VIN-0.3V左右。
这个电压可能会导致负载电路误动作,比如LED微微亮。
可以把输出滤波电容和负载断开,串联一个PNP三极管,E接滤波电容,C接负载,基极串联一个电阻接VIN。
这样只有升压时才有输出,没有升压则彻底关断输出。

网友E:
可以把led 串接回电源正端啦。

楼主:
7楼的方法很有见解,我试试先!

网友F:
我很好奇楼主怎样实现开关的open-close-open的

楼主:
我是用单片机输出PWM 控制相关芯片来调节亮度!芯片有1M的固定开关频率,这里只是假设,我不给芯片使能端信号,芯片不工作,相当于switch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