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电路干嘛的

楼主(2011-09-06):
当调节电位器时输出会怎样?运放起什么作用啊。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干什么用的呢?就只有这一个电路图啊!

网友B:
LZ的电路 确定没错吗  4.7K 确定接到了"+"端?
接到正端 就是一个迟滞比较器的接法
而"-"端的电压 一直是15V
输出也就一直是低电平 这个电路 没有任何意义 电位器 调到死都不会变

所以LZ的电路很大可能是画错了 请仔细检查

网友C:
这电路图貌似是有问题呢

网友A:
楼主注意仔细看看,

网友D:
楼主注意仔细看看

网友E:
若没画错  应该是个上电复位电路,运放用作比较器
电位器可以调节输出高脉冲的宽度(复位时间)

网友F:
貌似一个比较器,而且参考值貌似还能可调,4.7K电阻为加的正反馈,正反馈的作用是构成一个施密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