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分层

楼主(2011-09-06):
1)  绝对的原创

外设 的初始化函数
包括相对应的IO初始化,包括设备的Initial,以及简单的读写程序,该部分初始化使用到的外设的地址寄存器等,尽量使用#define来定义,但是读写使用的参数传递,尽量不用全局变量。这些初始化函数,包括了大量的外设初始化工作,如AD初始化,包括工作方式采样率、PGA等工作
2)
MCU相关的初始化部分
主要包括timerusart等常见的只是与MCU有关而外部基本不用设置的初始化,这部分会使用到全局变量较多,多数为了中间的参量的传递,要整理好,这部分函数主要处理的是外部的非可设定外设的应用。外部设备只是转接功能的,如MAX232,实现的只是电平转换。
3)
应用函数
应用函数包括键盘扫描显示、数据转换、滤波算法、显示介面的设计等与外围设备关系很大,但是这里全部的函数,不允许出现直接操作外部设备IO等情况。此处会调用外设的基础应用函数以及MCU的基础应用函数,整合为相对起联合作用的应用函数。
4)
业务函数
这部分函数主要是为了使整机联调而来,这部分函数会不停的调用应用函数,将应用函数串联起来,实现一定的业务。业务函数中会包括大量的逻辑操作,如键盘与显示之间的切换,如串行通信的数据解析以及数据传递等,至此,全部结束。

网友A:
你饶有兴致的来发贴,打击你并不合适,还是鼓励一下表示支持。希望你能发现更多。

网友B:
总结的很好啊。

网友C:
有点儿那么个意思了,还不太明显,
LZ只是把函数分了一下类,严格的说还不能算是分层,杜撰的术语还应该再专业一些,希望LZ再接再砺。

PS: 有框图说明的话效果更好

网友D:
底层驱动,设备封装,接口函数,应用程序

楼主:
你饶有兴致的来发贴,打击你并不合适,还是鼓励一下表示支持。希望你能发现更多。
引用 网友A:

赫赫,打击我,说是在的,已经没什么打击可言了,累了的时候,在这里发现点新东西,只是爱好.看你说的,你是高手了?你做什么的?avr,430,c8051,sam9,sam7,三星的?还是fpga?cpld?你会多少?
不要动不动就像个能人,心态就不好,赫赫,要不找个地方,咱轮到轮到,看你会的多还是我懂得多

网友E:
俺一般叫 寄存器相关函数,基本功能相关函数,业务函数。
另外,俺感觉除了流程,还应该有架构。硬件也不应该只有初始化,还应该有其他的吧?

网友F:
技术嘛  切磋切磋即可
这样既可以强身健体 又可以开阔眼界
PK就免了吧  伤身体 伤和气

楼主:
技术嘛  切磋切磋即可
这样既可以强身健体 又可以开阔眼界
PK就免了吧  伤身体 伤和气
引用 网友F:

技术的确是大多数都是互补的,我没强求任何人给我回复,但是也不希望有恶意的言论,我在这里发表的回复都是有根据的,我没做过的东西,一般我都不叫慎重,基本很少回,都在看,看大家都在用什么,都在学习什么,无奈和阿!
赫赫
继续潜修

网友G:
路过 三层的程序分层细想 之前看到过,今日看看 我想你再往深处想想你的分层思想会更好的 更完善。

网友H:
系统层 应用层

网友I:
这个东西没个标准啦。。怎么适合你的项目,就怎么分层。。我一般驱动->协议-》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