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一个外部引脚触发以一次DMA传送

楼主(2011-09-06):
一个项目需要STM32并口读取外部8为数据,希望由DMA外部引脚触发,怎样实现最好呢?
我考虑是不是得借用TIM的DMA触发来间接实现呢?

  另外,这样做DMA的连续读取速度最大会有多少呢?

网友A:
有这么多种DMA触发方式,你可以任选一种最方便的:

速度要看你用的是哪款STM32。

楼主:
楼上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假如我需要某一个Pin 的上升沿触发一次DMA操作,应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A:
楼上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假如我需要某一个Pin 的上升沿触发一次DMA操作,应该如何实现呢?
引用 楼主:

我当然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借用TIM的DMA触发来间接实现”就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楼主:
请问香主, 还有没有更简单的触发手段?
假如,使用STM32F103  72Mhz 那么DMA的连续速度可以达到多少呢?
Thx

网友A:
请问香主, 还有没有更简单的触发手段?
假如,使用STM32F103  72Mhz 那么DMA的连续速度可以达到多少呢?
Thx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想到更简单的触发手段。

使用STM32F103  72Mhz时,DMA的连续速度大概在10M左右。

网友B:
用TIM2的DMA_CC4做过,多快没有试过,用来捕捉一个时钟的上升沿触发传输,如果用中断感觉太浪费处理器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