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为啥输出是4V的 而不是datasheet中说的3.5V

楼主(2011-09-06):
PSpice仿真输出为4V,但是datasheet中是Vcc-1.5V 为什么呢?

网友A:
datasheet一般会保守标定,否则容易被找空子

网友B:
白送0.5V还不高兴?

网友C:
仿真的东西这么当真?

网友D:
实际芯片5v工作下能也就是输出3.5V左右吧,能达到输出4V就可以偷笑了。

网友E:
在3.5V到4V之间,输入与输出已经不成线性比例了

网友F(2012-05-01):
这与输出电流有关,
<1mA压降1.2V,
1.5V@10mA。

网友G:
负载和工作温度也会影响输出最大摆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