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SMC 驱动TFT 程序有问题

楼主(2011-09-06):
各位大神,最近我在做用STM32F103VCT6 的FSMC 功能驱动TFT LCD 控制器是ILI9481  但读到的devicecode 老是0x0008 , 不知道是哪儿出了问题.,求大神指点.
硬件上:NOE           --   RD
          NWE          --   RW
          NE1           --   CS
          FSMC_A16  --   RS
部分程序如下:

#include "usr_config.h"
#ifdef  __TFT_LCD_CONFIG__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ILI9481.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define  LCD_RAM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60020000) /* RS = 1 */
#define  LCD_REG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60000000) /* RS = 0 */
unsigned short DeviceCode;
/*******************************************************************************
* Function Name  : LCD_Clk_Configure
* Description    : TFT相关时钟配置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LCD_Clk_Configure(void)
{
  /* Enable FSMC, GPIOD, GPIOE, GPIOF, GPIOG and AFIO clocks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LCD_Port_Configure
* Description    : TFT IO口配置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LCD_Port_Configur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onfig PB.10 as backlight control pro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 PD.0/PD.1/PD.8/PD.9/PD.10/PD.14/PD.15 as lcd data port */
     /* config PD.4 as FSMC_NOE(RD),PD.5 as FSMC_NWE(RW),PD.7 as FSMC_NE1(CS),PD.11 as FSMC_A16(RS) control por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7|
          GPIO_Pin_11|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 PE.7 -- PE.15 as lcd data por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7); //CS=1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2); //RESET=0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4); //RD=1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5); //RW=1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 //背光灯
}
/*******************************************************************************
* Function Name  : LCD_FSMC_Configure
* Description    : FSMC控制器配置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LCD_FSMC_Configure(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 FSMC Configuration ------------------------------------------------------*/
/*----------------------- SRAM Bank 1 ----------------------------------------*/
  /* FSMC_Bank1_NORSRAM1configuration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1;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5;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 Color LCD configuration ------------------------------------
     LCD configured as follow:
        - Data/Address MUX = Disable
        - Memory Type = SRAM
        - Data Width = 16bit
        - Write Operation = Enable
        - Extended Mode = Enable
        - Asynchronous Wait = 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 BANK 3 (of NOR/SRAM Bank 0~3) is enabled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ILI9481_Reset
* Description    : ILI9481 控制器复位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ILI9481_Reset(void)
{
LCD_RESET_1;
   Delay(10);
LCD_RESET_0;
   Delay(60);
LCD_RESET_1;
   Delay(10);
}
/*******************************************************************************
* Function Name  : LCD_Port_Init
* Description    : TFT LCD 液晶接口初始化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LCD_Port_Init(void)
{
LCD_Clk_Configure();
LCD_Port_Configure();
LCD_FSMC_Configure();
}
/*******************************************************************************
* Function Name  : LCD_WriteReg
* Description    : Writes to the selected LCD register.
* Input          : - LCD_Reg: address of the selected register.
*                  - LCD_RegValue: value to write to the selected regist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LCD_WriteReg(unsigned short LCD_Reg,unsigned short LCD_RegValue)
{
  /* Write 16-bit Index*/
  LCD_REG = LCD_Reg;
  /* Write 16-bit Reg */
  LCD_RAM = LCD_RegValue;
}
void LCD_WriteReg_Only(unsigned short LCD_Reg)
{
  /* Write 16-bit Index*/
  LCD_REG = LCD_Reg;
}
/*******************************************************************************
* Function Name  : LCD_ReadReg
* Description    : Reads the selected LCD Regist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LCD Register Value.
*******************************************************************************/
unsigned short LCD_ReadReg(unsigned short LCD_Reg)
{
  /* Write 8-bit Index (then Read Reg) */
  LCD_REG = LCD_Reg;
  /* Read 16-bit Reg */
  return (LCD_RAM);
}
/*******************************************************************************
* Function Name  : LCD_SetCursor
* Description    : Sets the cursor position.
* Input          : - Xpos: specifies the X position.
*                  - Ypos: specifies the Y position.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LCD_SetCursor(unsigned short Xpos, unsigned short Ypos)
{
  LCD_WriteReg(0x002A,Xpos>>8);
  LCD_WriteRAM(Xpos&0x00FF);
  LCD_WriteRAM(0x0001);
  LCD_WriteRAM(0x003F);

  LCD_WriteReg(0x002b,Ypos>>8);
  LCD_WriteRAM(0x00FF&Ypos);
  LCD_WriteRAM(0x0001);
  LCD_WriteRAM(0x00df);

  LCD_WriteReg_Only(0x002C);
}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scription    : time delay.
* Input          : None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u32 nCount)
{
u32 TimingDelay;
while(nCount--)
{
    for(TimingDelay=0;TimingDelay<10000;TimingDelay++);
}
}
/****************************************************************************
* 名    称:void LCD_Init()
* 功    能:初始化 ILI9481 控制器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LCD_Init();
****************************************************************************/
void LCD_Init(void)
{
unsigned short i;

  ILI9481_Reset();
  Delay(5);
LCD_Port_Init();
  Delay(5);

  DeviceCode = LCD_ReadReg(0x00BF);
  LCD_WriteReg_Only(0x0011); //退出睡眠模式
  for(i=15000;i>0;i--);
  LCD_WriteReg_Only(0x0013); //进入常规模式
  LCD_WriteReg(0x00d0,0x0007);  //电源设置
  LCD_WriteRAM(0x0040);
  LCD_WriteRAM(0x001c);
  //VCOM Control
  LCD_WriteReg(0xD1,0x0000);
  LCD_WriteRAM(0x0018);
  LCD_WriteRAM(0x001D);
  //Power set for normol mode
  LCD_WriteReg(0xD2,0x0001);
  LCD_WriteRAM(0x0011);
  //panel driving setting
  LCD_WriteReg(0xC0,0x0000);
  LCD_WriteRAM(0x003B);
  LCD_WriteRAM(0x0000);
  LCD_WriteRAM(0x0002);
  LCD_WriteRAM(0x0011);

  //Display time setting for normal mode
  LCD_WriteReg(0xC1,0x0010);
  LCD_WriteRAM(0x000B);
  LCD_WriteRAM(0x0088);
  // Frame rate and inversion control
  LCD_WriteReg(0xC5,0x0001);
  //GAMMA  Setting
  LCD_WriteReg(0xC8,0x0000);
  LCD_WriteRAM(0x0030);
  LCD_WriteRAM(0x0036);
  LCD_WriteRAM(0x0045);
  LCD_WriteRAM(0x0004);
  LCD_WriteRAM(0x0016);
  LCD_WriteRAM(0x0037);
  LCD_WriteRAM(0x0075);
  LCD_WriteRAM(0x0077);
  LCD_WriteRAM(0x0054);
  LCD_WriteRAM(0x000f);
  LCD_WriteRAM(0x0000);

  //LSI TEST Registers
  LCD_WriteReg(0xE4,0x00A0);
  LCD_WriteReg(0xF0,0x0001);
  LCD_WriteReg(0xF3,0x0040);
  LCD_WriteRAM(0x000A);

  LCD_WriteReg(0xF7,0x0080);
  //set address_mode
  LCD_WriteReg(0x36,0x000A); //设置地址模式:显示控制,b5=1
  //set piexel formoat
  LCD_WriteReg(0x3A,0x0055);  //设置点格式,16位色
  //set column_adress
  LCD_WriteReg(0x2A,0x0000); // 行地址设置(320行,定义为X)
  LCD_WriteRAM(0x0000);
  LCD_WriteRAM(0x0001);
  LCD_WriteRAM(0x003f);    // 0x13F=319
  //set page address
  LCD_WriteReg(0x2B,0x0000);  // 列地址设置(480列,定义为Y)
  LCD_WriteRAM(0x0000);
  LCD_WriteRAM(0x0001);
  LCD_WriteRAM(0x00df);     // 0x1DF=479
  //set play  on
  for(i=50000;i>0;i--);
  LCD_WriteReg_Only(0x29); //打开显示
  LCD_WriteReg_Only(0x2C); //写入显示数据

  for(i=5000;i>0;i--);
}

#endif  /* __ILI9481_CONFIG__ */

楼主:
大神们,救场如救火啊!!坐等

网友A:
建议很简单:用示波器查看 并行接口的波形是否如预期那样 ?

楼主:
哥,怎么用示波器看16位并口数据阿!!!???

网友B:
哥,怎么用示波器看16位并口数据阿!!!???
引用 楼主:

一般一个示波器有四个通道,用四个示波器可以看到16位并口数据了,:lol

楼主:
四个示波器??呃.... 班公室加起来就两个...这建议很有才.....

网友B:
四个示波器??呃.... 班公室加起来就两个...这建议很有才.....
引用 楼主:

说用四个示波器只是个玩笑,也绝对没有必要。

你只要把主要控制信号和数据通道的时序关系搞清楚就好了,至于16位并口数据,因为所有16位的时序都是一样的,只要看1~2个信号即可。

楼主:
今天仍然没什么头绪,不过谢谢香水城了....明天继续纠结  先用模拟IO驱动起来 看看,,,

网友A:
使用 FSMC驱动LCD,一个建议,先用慢的时序,比如: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1;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5;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可以改为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10;
  p.FSMC_AddressHoldTime = 10;
  p.FSMC_DataSetupTime = 15;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10;

网友A:
按照ILI液晶控制器的规律,ILI9481  的ID按理是 0x9481,所以示波器不需要那么多通道,只需接/CS、/RE和D0、D3,就可以看出问题来了

网友C:
www.mcutech.cn有STM32驱动触摸屏的资料啊 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D:
楼主调通了吗?

网友E:
希望和楼主交流下,最近也想做一个TFT驱动玩!

网友D:
我也调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