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B问题---回执问题

楼主(2011-09-06):
在使用STM32时,PC端与STM32有自定一个规范(或者称作协议?)
在规范(协议)中,可能需要一个命令告知对方是否需要回执

想请问下:
1、若要求回执,回执一个“错误”是根据什么来决定的呢?
2、若USB数据传送错误,又该如何判断?并重发相关的帧内容?

麻烦指导一下,谢谢了~

楼主:
过了这么久,咋就没人进来指导一下哦...

网友A:
LZ想自定义协议吧?把自定义的协议放在HID的report里面就行。有IN和OUT两个方向可以满足你的需求。至于自定义数据表示的意义就看你协议了,想怎么定就怎么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