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电路请教

楼主(2011-09-06):
图中R14接PIC单片机的I/O口,R17接整流桥出来的12V电压,请高手帮忙分析下此电路的功能?

网友A:
图画的太好了,从右下向左上画。

网友A:
HT7044A-1是采用COMS技术的三端口低电压检测器。HT7044、HT7044A-1系列中的每个电压检测器都能检测特定的固定电压,范围为2.2V~7V。HT7044、HT7044A-1检测器由4部分组成:高精度低功耗的标准电压源、比较器、滞后电路、输出驱动器。COMS技术确保了低功耗。虽然检测器主要是作为一个固定电压检测器,但是和外围器件一起使用也能检测用户特定的阀值电压(仅限NMOS开漏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个图是从电路中截取下来的,不要见怪

网友B:
如果你是用来检测电压的,这点路可不能这么用,否则单片机给你烧掉……

网友C:
这个电路设计不合理,稳压管始终正偏灌入Vcc,这样电源纹波会加大。

楼主:
请问怎样设计更加合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