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换掉netbean 用qt creator

楼主(2011-09-06):
玩了一个mplab x ,发现这个烂netbean启动太慢,还是用qt creator重新构建一个吧
另外,我在64位linux下用的,linux下有好多好工具用,比哪vim,emacs git,make...

强烈建议mcrochip做一个单独的调试下载器,当用vim或emacs 或slickedit编写程序,用make工具编译一下,然后用那个单独的调试下载工具调试或下载就可以了,何必弄那么个netbean垃圾货出来丢人现眼!!!

网友A:
玩了一个mplab x ,发现这个烂netbean启动太慢,还是用qt creator重新构建一个吧
另外,我在64位linux下用的,linux下有好多好工具用,比哪vim,emacs git,make...

强烈建议mcrochip做一个单独的调试下载器,当用vim ...
引用 楼主:

是否丢人现眼,俺不清楚,但MPLAB X刚推出来,即使不适合你应用,也应该有点耐心让别人改进。

网友B:
QT 我不喜欢,太垃圾了

楼主:
楼上玩过qt creator和netbean再回答

你用过吗??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Beta7.02? 不可否认MPLAB X 还有许多不经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它的优点也很多,一句话,比起MPLAB IDE来说,其将大量的操作都采取批量化的操作,对用户来说,简化了许多操作流程,例如一键式调试,观察函数调用图,语**确性识别,强大的而明了查找功能。。等等。
   现在还是Beta版而已,BUG少不了的,MPLAB IDE 推出了这么久,也有BUG哦,如果你实在不喜欢MPLAB X,你还是可以使用MPLAB IDE。

楼主:
mplab ide 有linux版本吗???
我在linux 下用的
i5 760 4g 独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