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电路

楼主(2011-09-06):
亲亲们,小弟好久没来看看大姨妈了,向大家问问好啊!
      好久没接触单片机了,最近有个问题请教请教亲亲们:想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进而控制接触器的电源通断来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停止。这里用的电机三相交流电机,接触器是电源是220V。
      希望亲亲们谁有好的控制电路和建议能分享并且指导小弟,谢谢啦!

楼主:
小弟更正下哈,是二姨妈,呵呵

网友A:
一个高电平为5V的GPIO控制一个5V继电器用一个PNP的三极管就可以了 低电平导通

网友B:
这可是行业难题,要达目的可不容易。一把成几乎不可能。提醒小心没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用单片机直接控制继电器,不想再额外加芯片

楼主:
亲亲们,再给小弟想点招吧,谢谢啦!!!

网友A:
单片机的管脚驱动能力是不足以驱动一个能控制接触器的继电器的

我说的方案里也没用芯片

网友B:
不是驱动能力问题,CPU驱动三极管没问题,三极管驱动继电器也没问题。
问题是“接触器吸合时候,单片机复位”。干扰有问题。

网友C:
1、把单片机的抗干扰做好
2、选择合适的的断路器

另外,通断电流有多大?

网友D:
如果是长时间接通的话,最好是选择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E:
光耦隔离保护,磁保持,宁可多余不能不足

网友F:
控制电路

网友G:
单片机控制端加光耦隔离保护 .再多用一个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