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2254做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2011-09-06):
用tlc2254做跟随器,把信号加到其他运放进行运算。

大概就是上图,发现信号特别不稳定(原始信号是-3v to +3V 10Hz以下),输入和输出差别很大(比方说中间的运放,5脚的电压是0.9v,但是6脚只有0.3v,明显有问题),作为跟随器不该是这样啊?
开始以为是电路错误,反复检查没有问题,又用其他TLC2254替代,还是同样的问题。最后没法子后来用lm324代替,发现一切正常了!

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供电电压是多少?再看一看是不是自激了。

网友B:
产生自激的原因跟本人抗干扰能力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来自7805和7905的±5v供电,这也会自激么?怎么lm324没有自激呢?

网友C:
有可能自激,每种运放的特性不一样

网友D:
呵呵,1K太小了。

楼主:
呵呵,1K太小了。
引用 网友D:

  终于找到原因,您说的是对的,把电阻增大就好了。

网友E:
想知道,为什么1K小了,就会导致跟随器不跟随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1k太小??跟随器输出阻抗不是很低吗?即使按照手册说的闭环输出阻抗也才200o。。。这样0.9*5/6=0.75(后面开路)与0.3相差很多???
不解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