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三种2812不同在内存的种类,请问哪种用的多一些?

楼主(2011-09-06):
(无正文)

网友A:
ROM,  你可以将你的代码提交给TI,这样你的芯片出厂时,TI就已经给你烧好了代码。  volume产品时选择,可以有效降低成本。
Flash,  你可以在购买芯片后,随时向里面写自己的程序以便脱机运行。
RAM,对不起只有RAM的产品,不能自己脱机运行,运行另外的器件来配合做代码的加载。

网友B:
版主回答的好详细,这个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