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两个方波是否同步?

楼主(2011-09-06):
(无正文)

网友A:
先整形后异或,占空比越小越好。

楼主:
用示波器看?

网友A:
用肉眼判断就用示波器,用工具看就用带捕获功能的MCU看。

网友B:
用与门就可以了。输出的高电平时间除以方波的周期深可以求得两个信号的相位差。

网友C:
CD4046进行相位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