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re和reg的问题

楼主(2011-09-06):
作为一名菜鸟,请问一下高手,关于wire和reg在具体定义中的区别?谢谢大家!

网友A:
记住 这2点 就可以了,不要扣语法,真正用到的就那两句
1: wire  型  用在要用assign 赋值的信号,或者用做模块端口之间的连线,比如 :
wire  a  ;
assign a = b&c;
2 :reg 型 用做 需要使用always 赋值的信号,可以用来描述组合逻辑 和时序逻辑 比如
reg  a;
akways@(*) //组合逻辑 与门
begin
     a = b&c;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时序逻辑 与门 后面连接D触发器,用clk上升沿触发
begin
     if(rst_n == 1'b0)
         a <= 1'b0;
    else
         a <= b&c;
end

网友B:
LS讲得很干净利落...reg用在要自保持,沿触发中,wire由外部驱动,用在电平触发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啊!作为新手入门FPGA该如何着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简洁明了,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在电平触发?组合逻辑也是敏感电平触发啊,貌似有点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