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反向恢复过程的问题

楼主(2011-09-06):
二极管反向恢复过程:
是二极管由正向导通到反向截止还是由反向截止到正向导通又或者两个过程都是反向恢复过程?
如果两个过程都是的话,那么它的反向恢复时间是不是一样的?
小弟求救大虾们!!!!

网友A:
理解了什么事“反向”就理解了反向恢复过程。应该是正向导通到反向截止的过程

网友B:
参考“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中,二极管的伏安特性。

网友C:
二极管正向导通期间突加反向电压时,正向电流会从初始值变为0,然后有个一定值的反向电流,这个反向电流再减小到0,
这个反向电流再减小到0的时间就是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

网友B:
LZ看下我说的那个图,你仔细看下,会领悟很多。

楼主:
目前为止,完全理解了,哈哈,谢谢大家!!

网友D:
二极管从不导通到导通的时间,叫反向恢复时间,反之亦然
普通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大概是1ns~100ns, 肖特基要快的多,小于100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