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是不行了,请教21家的骨灰级大神

楼主(2011-09-06):
请二姨家的骨灰级大神帮我看看图中的计算机主板上的黑色长插槽是什么插槽?给我板子的人说是ISA插槽,但是我怎么看都不符合ISA插槽的标准,8位的和16位的都不符合,那个插槽单面是60针,双面120针。很老很老的486主板,我估计30年前装电脑的人也许知道这个插槽是什么标准。请大神们帮我看看,网络上都搜不到啊

网友A:
这个是ISA的增强版:EISA,如同PCI-E于PCI增强

网友B:
肯定不是EISA,管脚数对不上,也不是VESA,尺寸不对。

网友C:
486主机,笔记本都玩过,这个主板没有ISA插槽,估计是品牌机定做的吧,这个插槽应该是显卡的另外一部分的,wd90c31a-lr是VGA控制器。不知道对不对,如果你板有显示器接口,那就错了。

网友D:
查了一下90年后接口~~没对得上的

通能定义~~~

扩展板接口~~~~ 专门设计的~~不是标准通用的,

网友E:
这个是专用的扩展槽,不是标准的,俺当年的主板上也有,可以扩展专用的显卡等,但因没成为标准被废止了。

网友E:
这样的扩展槽在当年的AST、Compaq等名牌机上都有,而且不兼容,我当年的主板是一块386、486通用主板(1993年),上面的这个扩展槽和AST、Compaq的又不同,完全没有意义,到486时代后期出现了VESA总线统一了扩展槽位。
这类扩展槽主要是32位的,也有少量16位增强版的,都是企图以低价格取代EISA,但成功的是VESA,但局部总线在Intel推出PCI总线后也被淘汰了,生存期极短。

网友B: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非标EISA槽,上面接一块扩展底板,底板上有若干个标准EISA槽,这个一般是用在结构紧凑型的品牌电脑上面的。

网友F:
非标的 EISA?

楼主:
这样的扩展槽在当年的AST、Compaq等名牌机上都有,而且不兼容,我当年的主板是一块386、486通用主板(1993年),上面的这个扩展槽和AST、Compaq的又不同,完全没有意义,到486时代后期出现了VESA总线统一了扩展槽位 ...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扩展槽连个名字都没有啊?21家的前辈谁家有这样的槽的主板?是486,如果能用的话我买了。

网友G:
这个东东还能找到配套的卡插进去???

网友H:
好东西,有才人太多了

网友I:
如果不是EISA,那就是专用的口子了。
不过楼主这个板子除了做收藏,还有什么用处呢?

楼主:
如果不是EISA,那就是专用的口子了。
不过楼主这个板子除了做收藏,还有什么用处呢?
引用 网友I:

如果你有这个板子我还买了

楼主:
如果不是EISA,那就是专用的口子了。
不过楼主这个板子除了做收藏,还有什么用处呢?
引用 网友I:

这个应该像春阳大叔说的那样,原来有一批机器上的主板都用到过那种插槽的。而且还应该是有标准的,也许标准连名字都没取到就死翘翘了

网友J:
是ISA,不是EISA

楼主:
是ISA,不是EISA
引用 网友J:

你说这个是ISA,那怎么不符合ISA接口的物理定义?

网友K:
我本来还收藏有一块56K内存(为什么不是64K?)的ISA接口显卡,到深圳前扔了:lol

网友E:
那块主板我早卖了,当年机器的遗存还有一块Trident 8900C显卡,两块IDE加串并口多功能卡,一块120M的Conner硬盘,1.2M 5寸和1.44M 3寸软驱各一,还有机箱、电源等,但内装的是ADM K6-2系统,也已经在内地家里沉睡很多年了……

网友E:
我倒是还有一块完好的286主板。

网友L:
长见识了,好像鉴宝节目,呵呵

网友M:
早期的486电脑,特别是品牌机,只有整套才有可能用起来,如果只有个板卡就别想了。

486时代早期的电脑结构大都很奇怪,一般都只有品牌机,后来才有了DIY的概念。
当时的电脑基本上所有的接口都要扩展,硬盘接口绝对是要扩展。而当时的主板集成度极低,主板上根本放不了太多的标准接口,所以都有个接口转换卡,然后再接很多奇形怪状的扩展卡、外设。
而那个个接口转换卡是和机箱配套的,而机箱就像现在的嵌入式设备般是还没有确切规矩的,各厂家自由发挥,不同电脑往往都是不同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很奇怪——根本就不是现在的电脑的样子和结构,而且密密麻麻全是小芯片:lol

后来(在中国普通老百姓知道电脑概念前),终于标准接近统一了,《电子报》等报纸上有DIY电脑的宣传了(记得当时的电脑都是万元级,当时的VCD还要千多元,人们的普遍工资几百元),那之后的电脑上才能看到多几个ISA卡槽,才有了大致统一的布局和接线方式。
而这时候流入中国的除了不花自己钱的国企、银行能买正规货,也就只剩洋垃圾了——这个其实也只有当时的有钱人能买得起。
再之后就是国内也能生产组装电脑主板的时代了,那是的电脑接口就慢慢的规范化了。ISA接口统一的较早,但硬盘接口还是有很多种。

而LZ这个明显是早期的产物,就不用想了。扩展卡是和机箱配套的,甚至扩展卡之外都不一定是标准ISA板卡

偶以前接触过国企、政府的淘汰品仓库,所以老电脑见得多了。有很多都是很新很新的,一样没意义。

网友M:
从嵌入式原理来看,当年的电脑都是直接基本逻辑电路搭建的,全都是硬件电路和软件地址直接对应的,可以直接寻址,可以像现在单片机一样的玩。
甚至到了后来的486、586、686时代,也全都有ISA卡,而这个ISA也是一直和单片机一样物理硬件和寄存器直接对应,可以直接寻址、裸奔的。
——直到ISA插槽退出PC平台

——当然,现在这个也是没意义了。

对于LZ,如果真有大钱赚,就去分析接口地址用PC104重新搞一套软硬件,否则还是扔掉吧。

网友E:
从286时代起开始有“兼容机”出现,主要是台湾产的,也有少量香港和大陆的,正是这些兼容机打败了名牌机,并最终统一了主板、扩展接口、板卡、机箱和电源等的规格。我最早接触“兼容机”是1992年的时候,AT主板及电源已经成为标准了,只是名牌机还不“兼容”。

网友N(2011-10-26):
这种机器我用过好几年。这不是ISA插槽。也不是上面提到的和显卡有关的。。。它的VGA或EGA在板子的左下角。这叫多功能扩展槽,可以扩展出若干ISA插槽,IDE等。扩展卡插在中间,分别在左右两边插入ISA插槽的设备。我记得当年的汉卡,字库等都可以插在上面。当然也可以插当时很贵重的声卡和更贵重的解压卡(也有人叫它电影卡)。以太网卡和调制解调器等。

网友O:
这样的扩展槽在当年的AST、Compaq等名牌机上都有,而且不兼容,我当年的主板是一块386、486通用主板(1993年),上面的这个扩展槽和AST、Compaq的又不同,完全没有意义,到486时代后期出现了VESA总线统一了扩展槽位 ...
引用 网友E:
:$ 牛人啊!什么都懂! 学习: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