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充电器为何不能输出

楼主(2011-09-06):
请各位大侠看看我自已搭的充电器电路,不知道哪里不对劲,不能充电?
图在附件中...

楼主:
RE: 铅酸电池充电器为何不能正常输出?

请各位大侠看看我自已搭的充电器电路,不知道哪里不对劲,不能充电?
图在附件中...
测试过TIP42C集电极输出仅5V左右
个人觉得问题出在U2-C
是因为我采用的高边电流检测吗,LM339达不到要求吗?
听说有轨到轨的运放,不知有没有轨到轨的比较器?
我应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请各位大侠看看我自已搭的充电器电路,不知道哪里不对劲,不能充电?
图在附件中...
测试过TIP42C集电极输出仅5V左右
个人觉得问题出在U2-C
是因为我采用的高边电流检测吗,LM339达不到要求吗?
听说有轨到轨的运放,不知有没有轨到轨的比较器?
我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电路原理问题:
由于D1和Q14 be的二极管作用,D1的正极(C10的上端),最高1.4V,也就是339的14脚最高1.4V,导致339的9脚最高一就是0.95*VCC, 而339的8脚分压后至少0.99*VCC,所有输入8较比9脚高,14脚输出低电平,Q14不导通

网友B:
图好乱。
你的U3是不是用错了,至少1,2脚前端加个电阻吧

楼主:
咦,好像是那么回事喔,谢谢5楼sjnh :handshake
那么我把Q14换成MOS管(2N7002)不就好了?

楼主:
不对呀,我有把U2-C 9脚与14脚的电阻150k去掉还是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