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模拟总线,地址总线如何处理?

楼主(2011-09-06):
因为设计失误,选需要IO模拟总线,驱动SST39VF6401(NORFLASH).
总线模式下,地址总线是固定的;
IO模式下,地址IO口线如何代替原来的总线模式下的地址?

如图所示,0X5555这个地址在总线模式下:
   *sysAddress(0x5555) = 0x00F0;  // write data 0x00F0 to device addr 0x5555
在IO模式下如何表达这个地址0x5555呢??

楼主:
直接对IO赋值地址?

网友A:
既然是设计失误,就不要凑合了,凑合的结果就是开发效率和运行效率都大幅降低,修改设计才是根本。

楼主:
经理说的算,**无效。

网友B:
*sysAddress(0x5555)  这种语句就别想了,
可以自己写个函数,或用个宏实现这种功能,例如:write_flash(地址,数据)
IO口模拟,地址线还好说,数据线需要不断的改方向,

网友C:
修改设计吧

楼主:
*sysAddress(0x5555)  这种语句就别想了,
可以自己写个函数,或用个宏实现这种功能,例如:write_flash(地址,数据)
IO口模拟,地址线还好说,数据线需要不断的改方向, ...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总线模式

楼主:
修改势在必行,有时候遇到“顽固”的领导,没办法

网友D:
没玩过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总线!! 围观一下

网友E:
领导不太懂技术,还是得听工程师的

网友F(2011-11-23):
强势围观吧,听听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