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eeprom写操作完成?

楼主(2011-09-07):
写eeprom操作时,读取FLASH_IAPSR寄存器的EOP标志没用.貌似这个标志只对FLASH有效.因为在写eeprom的时候加上判断这个标志的代码就一直停在那里,写flash的时候加上判断代码没问题

楼主:
如此问题竟无人回答,自己顶

网友A:
研究厂家提供的例程……

网友B(2012-12-11):
我试了试,块写入运行到最后,就乱跑了;跑到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应该是跑到宇宙以外的空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