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的eeprom变量能设定初始值吗?

楼主(2011-09-07):
貌似不可以的,因为eeprom声明的时候必须加上__no_init关键字
如果要设定初始值,难道只能在烧写的时候修改吗?

网友A:
貌似不可以的,因为eeprom声明的时候必须加上__no_init关键字
如果要设定初始值,难道只能在烧写的时候修改吗?
引用 楼主:

用汇编可以欺骗编译器赋值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