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al error: Could not power up debug port:

楼主(2011-09-07):
我下载程序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无法下载程序,错误提示如下:
Fatal error: Could not power up debug port: Control/Status register reads 000000F0
上网搜了下也没找到答案,这个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您是用哪个芯片,哪个版本?仿真器用的是什么?还有开发环境?
如果是jlink,建议升级一下仿真器的驱动试试。

楼主:
lm3s9b92 c1版本+jlink+iar5.54

楼主:
后来我的错误又变了:
两个对话框不好贴上来,一个是显示:
The flash loader program reported an error.
点击确定又一个对话框:

下面是debug log
Wed Sep 07 11:09:11 2011: Loaded macro file: D:\Program Files\Embedded Workbench 5.4 Evaluation\arm\config\flashloader\TexasInstruments\FlashLM3Sxxx.mac
Wed Sep 07 11:09:11 2011: Turning off watchdog
Wed Sep 07 11:09:12 2011: 392 bytes downloaded and verified (0.01 Kbytes/sec)
Wed Sep 07 11:09:12 2011: Loaded debugee: D:\Program Files\Embedded Workbench 5.4 Evaluation\arm\config\flashloader\TexasInstruments\FlashLM3SxxxRAM32K.out
Wed Sep 07 11:09:12 2011: Target reset
Wed Sep 07 11:09:12 2011: The flash loader program reported an error.
这到底怎么搞啊,原来的错误还变成了这样的错误。

网友A:
升级Jlink的驱动试试。
你那边有TI的icdi仿真器吗?

楼主:
没有icdi   板子也没那个接口啊                  我上级试试!

网友B:
你把正常启动顺序的log文件读一下,然后对比,确定是到哪一步出的问题

网友C:
我也去试试

网友C:
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D:
试试这样调试:
先擦写掉整个Flash。如果能擦鞋掉,表示Jtag连接没问题。然后再看自己的编译和软件方面的设置问题。

网友E:
讲解很细致

楼主:
我感觉还是芯片版本的问题,换了c5的芯片就没事了。但我听说c5的也只能下载100次程序,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F:
呃,有这个限制么?原来我都不知道欧。

楼主:
我也是听说的,想来找人确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