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代替DC24V 600W马达的负载仪?

楼主(2011-09-07):
(无正文)

网友A:
1、给马达加装水冷散热装置。
2、你选择用马达做测试目标的原因是什么?测电流吗?有专门的模拟负载,你可以输入电流曲线,它会根据电流曲线自动调节负载

楼主:
公司是专门做电动割草机的控制器的,要对控制器做检测,正转,杀车,还有堵转的测试,也要看电流多大,测试板的好坏,,

网友A:
你的马达这么脆弱?
启动30次就烧了?买个好点的马达做测试用吧

网友B:
用配套的马达吧。

网友C:
24V 600W,额定电流就是25A了,不加冷却坏的快.
如果还要有堵转测试,那么电流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