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板

楼主(2011-09-07):
谢谢拍砖

网友A:
很像sim900啊,电源芯片像34063,不好!

网友B:
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啊,一眼就看出来电源的出口应该从小的那个电容 出来,另外电源芯片的二极管、电感、以及输出电容围起来的面积越小越好,输入地与输出地也要尽量靠近,单点接地等等,好好总结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