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1-09-07):
如图为什么要加上R58这个1K电阻 呢?我在很多地方都有加,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XECB+/-接的什么?

网友B:
 防止误触发。

楼主:
5V的高低电平信号

网友C:
其实还起到了分压效果

网友A:
5V的高低电平信号
引用 网友D:

5V的数字逻辑还是+/-5V的差分?

网友A:
如果是数字逻辑,D9和R58都是浪费。

网友E:
D9是防工程人员反接,R58是防小的漏电流造成误动作。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如果有小的漏电流(从哪里来),现在经过R58分流,不会触发光耦里的发光二极管了?

这个二极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楼主:
请问NE5532,如果是差分信号,那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G:
这个问题已经N次回答过。想明白请看帖:https://bbs.21ic.com/icview-105914-1-1.html

网友H:
1,R58的作用
   编码器输出不少是晶体管漏极或射极输出的,晶体管存在漏电流,并且温度高时,漏电流更大,
   加了R58的1k电阻,确保离散性和温度、电压变化,均不会因漏电流引起逻辑动作。
   TLP115在发光管1.0V时,次级最大可产生0.25mA漏电流(25度环境温度时),次级输出0.118V(470欧)
    当环境温度高时,可能会超过低电平门槛。
  2,D9的作用
   对外的输入输出接口会受到:
  (1)静电(插拔时)
   (2) 感应电势
  (3)人为接反
   发光管承受反压仅5V,D9提供反压保护。

   所以就上述方面来讲,此设计是合理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回复 网友G:

datasheet原文有没有啊

网友I:
防止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