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SART通讯失败的原因??

楼主(2011-09-07):
我在开发板上已经把程序调通了,现在把程序下载到新做的电路板上,usart口就不出数了。用的都是sp3232芯片,不知为何,硬件电路我检查过没问题。真不知是哪的错啊?通讯速率是115000.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用示波器探针直接扎到 单片机  usart txd 脚上, 看看有没有信号出来?
如果有信号, txd 对外的虚焊问题.
如果也没有信号, 那要看单片机有没有工作了, 电源, 晶振, 复位... 电压是否正常?
还有, 是不是因为某脚的电平不正常, 进入了初始化的死循环里

网友C:
楼主如何确定硬件没问题?

网友D:
用三楼大侠的方法试试

网友E:
先要硬件确认,再软件确认,听三楼的

网友F(2011-10-26):
3楼正解